行程开关闭合,返回信号后,电机停止。延时后 电机怎么启动?

楼主(2014-09-18):
PLC控制电机运行,碰到行程开关,行程开关闭合,返回信号后,电机停止。延时后 行程开关还是闭合的!!!
也就是说还有返回信号!怎么能把返回信号成为0,让电机继续启动?
求神人指点
新手上路

网友A:
上升沿脉冲信号

网友B:
只用脉冲上升沿

网友C:
要两路输出呀。你关断的如果是正转的行程开关。那就利用关断的正行程开关来启动反转的时间继电器呀!这样就可以反转了。同样碰到了反转的行程开关,就利用反转的行程开关来启动正转的时间继电器,这样就可以正转了。

网友D:
用行程开关的常闭触点.电机停时变常开.

网友E:
时间继电器干吗的?

网友E:
时间继电器装上你当摆设!

网友F:
在行程开关常闭触点串一时间继电器常闭触点利用时间继电器常开触点起动。

网友G:
时间继电器是等到电机正转的惯性全停下后再反转的功能

网友G:
电机反转后行程开关自然复位

网友H:
我还没看的懂题

楼主:
谢谢指点,已会!!!
新手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