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xp 自带2输入是0到10V的吗 1输出4到20毫安的吗

楼主(2014-09-18):
西门子224xp 自带2输入是0到10V电压的吗 1输出4到20毫安电流的吗

网友A:
输出:
M I V这三个点是输出信号,如果接M和I的话是0-20MA输出 PLC内部数据是0-32000 如果接M和V的话是0-10V电压输出 PLC内部数据是0-32767 PLC输出地址是AQW0
输入:
M A+ 为AIW0输入 M B+为AIW2输入 只能是电压输入不能是电流输入 正负0-10V的电压信号,对应数据-32000---+32000

网友B:
自带的应该都是0-10v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