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8):
请教一下同行,现在工厂车间生产时地线与工作零线之间有77V 的电压,有时碰外壳两个不同的设备之间有触电感,测量了一下配电间工作零线与各相的电压是UA=223 UB=227 UC=226,PE变压器中点地UA=278 UB=276 UC=148,这是为什么?负载有大功率变频器55KW一台,直流电动机4台   37~90KW。请问同行是电源线不好还是,变频设备太多或者是哪相有接地的情况呢?

网友A:
PE变压器中点地UA=278 UB=276 UC=148,先检查一下变压器的共地点连接点有没有坏的,看看变压器的高压侧电流还平衡吗?都没问题很可能是工作零线断线,(3相4线系统工作零线有重复接地的零线断线会出现这种现象,系统里存在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设备也会出现)先查清楚变压器的共地点连线和接地体是否有效,你的供电系统属于哪种形在分析。

网友B:
检测零线
不断向前

网友C:
工作零线的接电电阻太大

网友D:
三相四线电压不平衡与零线有很大关系!

网友E:
应该是零线回路有比较大的电阻,产生的电压降

网友F:
PE变压器中点地UA=278 UB=276 UC=148 ,检查变压器高压侧三相电流

网友G:
零线电阻过大,可能线径太小,或者断线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零线电阻过大,可能线径太小,或者断线----零线两组3*120+1*50电力铜芯电缆连接。
                你的供电系统属于哪种形式-------TN-C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车间设备外壳整体连接就近接地。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零线电阻过大,可能线径太小,或者断线----零线两组3*120+1*50电力铜芯电缆连接。
                你的供电系统属于哪种形式-------TN-C系统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车间设备外壳整体连接就近接地。

我要问的是你车间接地线是在车间处有接地体引出的还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的?
你所说的问题,应该是C相有对地。以上两种情况,其实会引起你所说的问题的,都是从C相对地点到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处之间的电阻太高。应重点检查接地线以及排除C相对地。

网友I:
地线也没接好。

网友J: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

网友K:
地线与零线对接了,请检查这两条线路

网友L:
是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产生的工作零点偏移。

网友M:
我公司地线和零线测过12v电压有的生产肯定有点相位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