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烘箱1小时加热到80度

楼主(2014-09-18):
请教一下,一台8立方的烘箱,不论环境温度和箱内工件多少,要求一个小时加热到80度,用智能温控仪PID调节能实现吗,加热管需要多大功率,谢谢

网友A:
朋友这个考虑箱内工件多少做定值,在8立方体积空气,在计算加热换算热能。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B:
大概22KW,不用一个小时的,不用PID的。

楼主:
要求就一个小时到80度,不论冬季夏天,炉内工件多少

网友C:
条件不足,至少要知道是什么工件吧?室外温度也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条件不足,至少要知道是什么工件吧?室外温度也很重要。
jianming

网友E:
要用那种多段线性温控仪表,或者用控制器自己写程序

网友F:
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