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8):
冲床机械手故障问题
现象:机械手在前晚一直用直到关机都没有问题,第二天起来开机(和平时的工作开机程序一样)就报红色信号灯
经检查,冲床没问题(7台冲床,7个工序,把机械手关掉冲床能用),上料机没问题。
检查PLC  I/O点,输出信号(异常信号)报警灯在亮(正常装态,在经过复位后是不会亮的),清除不了故障。
报厂家
厂家来后(1)先把复位,急停,启动,回原点,4键同时按时一定的时间。之后(2)把回原点,启动,急停又同时按下,同时X轴左限位近接开关用金属碰一下给一个信号去PLC之后
PLC  I/O输出信号(异常信号)报警灯就不亮了
之后机械手正常了
想问的是这种现象情况,PLC程序内是不是有锁机程序,他这个手法是不是解机程序的手法

网友A:
应该是厂家防止误动作而设制的自锁程序的解锁方法

楼主:
开机是必需付合状态条件才开得了的
就算是开机顺序搞错重启下就也能开得了的(设备差不多有一年了),开机都是很熟手的
昨晚都正常开机关机,第二天早上来开就报警误动作,还要他亲自来才能解得了,这个叫客户如何能放心,感觉逻辑不通

网友B:
应该是时间到了!!

网友C:
有没有收费,应该是设备商的问题,前提是你确定没有误操作。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D:
应该是设置了收尾款的程序吧!

网友E:
很明显是被锁定了。

网友F:
如楼上所说;
1;有没有尾款问题。
2;有没有误操作。
不断向前

网友G:
估计是锁机程序吧,我们这儿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此号注销

网友H:
还有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数据丢失了

网友I:
肯定是锁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