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9-18):
请问各位大师:海利普变频器C+系列的在上电后交替显示频率和APR是啥回事?

网友A:
看手册上说明。

楼主:
手册上没有“APR”的代码

网友B:
A系列中APR是参数设置错误。C系列没有看,应该一样?楼主是不是设置了相互矛盾的参数?
下载积分:+1(杨六杨家电工)

楼主:
引用楼主杨六杨家电工于2014-09-18 20:58发表的 海利普变频器问题 :
请问各位大师:海利普变频器C+系列的在上电后交替显示频率和APR是啥回事?

网友C:
設定程序錯誤或是用copy輸寫器 copy程序失敗或是版本對應錯誤這不是故障所以有一版說明書沒有 請寄回原廠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