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程序问题——电机转个不停啊

楼主(2014-09-18):
各位大侠,小弟菜鸟一枚。我用PLC连接步进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转动。但是我这个程序输到PLC里面去以后,电机就开始转,而且一直转下去,除非关掉电源,否则电机会一直转下去,求教:怎么能让电机停下来啊??

网友A:
#0100 是连续运行模式,将其改为#0101单独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连续的要用INI来停止的,第一个是停止,第二个是把PV清零

网友C:
或者当你要停时,用下降沿触发另一条速度为0指令

网友D:
在自锁(第二个)的w0.00右边那里加一个常闭开关即可,按下开关就停了
88908.com

网友E(2014-11-05):
用INI指令停止

网友F:
不错啊,我刚好想点动控制电机,改为0111就行了。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G:
如图所示

网友H:
比三菱复杂多了哎

网友I:
加个@可否?
正儿八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