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8):
插上uSB线显示个黄色问号;其他设备时什么原因;急用哪位大神知道麻烦帮下忙谢谢;下载它自动安装的.没有目录。知道下载网址的麻烦帮下;谢谢

网友A:
在安装软件的目录下找
安目录我没有下载后他自己安装啦

网友B:
要是怕麻烦,直接安装个驱动精灵,然后自动检测下,搞定
安装驱动精灵没用;..............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C:
编程软件下面都有
搜索找到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官网下载新版fpwin_gr_salesv294c版内就有。

网友E:
楼主搞定了没,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F(2015-06-02):
直接下载下来我发的文件,然后在安装目录下选择哪个  FP0RUSB即可。 [upload=1]

网友G:
亲测 XP,WIN732位 可以在安装目录下找驱动文件并安装使用

WIN7 64位,无法使用

我WIN7 64位,装了个虚拟机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