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高手请进

楼主(2014-09-19):
目前有个项目,5支气缸顺序动作,人机上要可以设定5支气缸哪支先动哪支后动。也就是说5支气缸的动作顺序可以设定 并且需要保存。重点是有2000种动作需要可以保存,需要哪套
动作可以直接调用。
不知各位有何方法。

网友A:
一套动作一个配方,需要哪个动作就调用哪个配方。

网友B:
首先: 选带有配方的HMI,开5个寄存器当前值。PLC也开5个寄存器D0 D1 D2 D3 D4 ,PLC开一条步进主线,动作时判断每个D的值,决定输出哪一个。
下载积分:+1(ydyzq123) 好贴好贴!

网友C:
神马机器就5个气缸需要组合2千套不同的动作,楼主能不能透露下让我等长点见识.

网友D:
5个汽缸有2000组合?

网友E:
每个气缸也无非就是0或者1,那么无非也就是用到了5个位,搞2000个积存器,按需要调用不就OK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换一个思路吧。先把各个气缸编一个号。然后每个气缸对应一个可以更改的顺序号就可以了。完全不用存起来。

网友G:
我也是想不明白,5个气缸2000个动作,这太高大上了呀

网友H:
是不是这样的组合都包括了
这样也没有2000种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I:
2000?怎么组合的 ? 用别的DB暂存方案 再根据选择方案为条件用SFC20复制进执行的DB块 或者fc84 fc85 先入先出

网友J:
5个5相乘就有了,是不是这样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K:
2000个配方还是谁也记不住到时候该调用哪个配方,就是编号(编号要存储器存储,),每个号码直接可以在HMI上面按照需要的顺序点击(点击产生的动作顺序也能保持),即表示按照相应顺序动作。这样会比较简洁!
点击选定顺序后,最好是还需要有一次确认,以便于用户再次核对一下顺序是否有误!
请多关照!

网友L:
两千个配方!打酱油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