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路人气缸两段速度怎么做?

楼主(2014-09-19):
气缸空走先走一段快速,加工时走慢速,怎么做?需要什么型号的电磁阀来控制!谢谢了

网友A:
1.兩支氣缸
2.電動氣缸

网友B:
上次在展会上看到 SMC 有类似的套装。主要是电磁阀的气路和电路比较不同。你可以去他们网站诉求。

网友C:
液压缸有你说的这个功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D:
要用中空电磁阀控制,气缸要用增压缸才比较理想。

网友E:
电磁阀,两路气路,一路加流量调节阀,到了位置就切换电磁阀气路不就得了?

网友F:
分两个气路,两个调压阀,快速的时候,两个电磁阀同时打开,要慢速的位置增加一个磁性开关,关闭其中一个阀,不过只是设想,没有实践过,感觉不太可靠,毕气路和油路不同.

网友G:
还是考虑用步进马达吧

网友H:
气缸可控性比较差,可以试下以上几位朋友说的用两套气路,电磁阀最好用外部引导式的,防止气压过低电磁阀不能换向。

网友I:
哪有那么麻烦 直接电动缸 简单!!

楼主:
两路气源和电磁阀这是实行不了的!本人做过实验了,用两位五通的电磁阀~快速两阀一起通电慢速一阀通电这样都不会动作了,

网友J:
五楼说的实际中也用过,二路气源的大小作高低速,还有一种方法就是 用三个阀头,一组换向阀,一个单向阀,换向阀接气缸进退,单向阀不用接气源,接一个排气孔。单向阀出气管和退阀供气管并在一起,原理就是一个气缸底部供气源气缸就能升,如果气缸降供气管同时对外界放气升的速度会加快很多,减速时排气阀关闭正常使用是低速,减速可以用一个信号磁性开关行车开关都行,根据方便,原理是这样的,这样可以避免换向换不掉的问题,气缸确实没电动稳定,公司这样用过的,不合理不要取笑,

网友K:
目前的气缸有能做到精确定位的吗?比如无杆气缸,

网友L:
关键要看你的工艺是什么样的。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M:
如果经费多考虑一下伺服比例阀或电缸
不断向前

网友K:
伺服阀,比例阀都太贵,例如在气压很稳定的情况下,无杆气缸定位做到误差在2MM的公差,用3位5通电磁阀,大家觉得可以吗,

网友N:
用PWM控制的气阀,不过成本要高点。这玩意没有国产的。

网友K:
顶楼上的,我觉得可以,有没有高速响应的3位5通电磁阀?这玩意没用过,配合电子尺,测位移量定位,大家怎么看

网友O:
两个电磁阀控制一个增压汽缸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