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9):
在一个筷子包装机的程序里 有两句给伺服电机发脉冲的程序 一句是:DPLSY D206 D500 一句是DPLSY D304 D502 两个语句中的D500和D502都没有其他的语句给他们赋值
是默认他们是K0么?这样写程序规范么 还是有什么其它意图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A:
触摸屏赋值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赋值不行吗

没有其它设备给它赋值   而且筷子包装机都是连续工作的 不赢要给它赋值的啊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B:
用人机界面写入的数值
人与自然

网友C:
如果D500和D502的值是K0,就表示连续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指令错了吧!PLSY后面应该是S1、S2、D你好像少输出端口

一个是K0 一个是K1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E:
这样写程序,调试时是很方便的,且D500,D502是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我会经常用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来代替常数,要赋予不同数值时不用修改程序,可在监视模式下直接设置数值。另外,别人用你的程序山寨产品,也要折腾一阵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写程序,调试时是很方便的,且D500,D502是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我会经常用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来代替常数,要赋予不同数值时不用修改程序,可在监视模式下直接设置数值。另外,别人用你的程序山寨产品,也要折腾一阵才能使用。

三克油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F:
这个程序少了个输出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D500和D502的值是K0,就表示连续脉冲。

够呛,不知道你试过没有。直接在指令中用K0是连续,把K0赋值给D寄存器好像不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够呛,不知道你试过没有。直接在指令中用K0是连续,把K0赋值给D寄存器好像不发脉冲。

不会吧?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够呛,不知道你试过没有。直接在指令中用K0是连续,把K0赋值给D寄存器好像不发脉冲。
不会的

网友I:
LD M200 PLSY D304 K0 Y0(FX2N 晶体管输出口只能 Y0~Y3)
MOV K500 D304 : K500表示赋予脉冲频率
K0: 表示连续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