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供应器问题

楼主(2014-09-19):
我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外部设备有一根线破皮。结果保险丝没有烧,直接影响到电源供应器,导致电源供应器保护。这是为什么?具体如附件一
http://group.store.qq.com/qun/V14785Z62AeF27/V3tGCXCEqQ
*HFSQ*aQY/800?w5=853&h5=640&rf=viewer_421
后边我又做了实验,发现两根线路对碰会出现电源供应器保护,不烧保险丝,而且对地短路也不会烧保险丝,这是为什么?具体如附件二

网友A:
检查你的问题,网页链接打开是:无法显示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源供应器保护”比保险丝熔断值小!导致保险丝没到熔断值 “电源供应器保护”已启动!
仅供参考,呵呵。
新手上路

网友C:
您提供的网页打不开,无法查看;如果您所说的电源供应器是开关电源的话,不烧保险丝那是正常的,因为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

网友D:
建议搞点开关电源芯片看看,学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