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安川SGDV系列伺服驱动器显示FL-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19):
请问各位大侠,安川SGDV系列伺服驱动器显示FL-2是什么意思?如何处理啊!

网友A:
系统报警,内部单元故障

网友A:
再次接通电源如果还是报警,只能更换伺服放大器了

网友A:
伺服单元故障。- 再次接通电源。仍然发生警报
时,有可能是伺服单元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