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Pro EX 问题

楼主(2014-09-19):
我刚接触三菱PLC没多久,很困惑PROFACE中的点怎么都是[PLC1]W000140这种形式,可是我在GX WORKS2里面找不到对应的点啊,PLC是Q系列的,我想问这两个之间是怎么建立对应关系的啊,求教了

网友A:
回收GP2500 GP2501触摸屏
hulain

网友B:
plc型号选错了,要在触摸屏设置对plc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