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中 显示和控制PLC中的计时器

楼主(2014-09-20):
在触摸屏的输入框中 要显示PLC程序中的计时器数值,而且在输入框中输入数值后,PLC计时器按照输入值进行计时。
该怎么设置???求大神指点!拜谢
新手上路

网友A:
用数据寄存器(D),一个作输入如T0(D0),一个作显示。

网友B:
给新人一点动力呀,呵呵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C:
数据类型为BCD
相信自我!

楼主:
我PLC中设置了延时是20秒,链接运行后,触摸屏输入框中显示512秒,运行PLC后 延时20秒,但是输入框中的512不变,也不能输入数值!!!
新手上路

楼主:
输入数值后,有自动变成512了!
新手上路

网友D:
数据寄存器,比如:LD X0 OUT T0 D0,你在触摸屏上添加一个数值输入元件,把地址设为D0,你就可以设置你需要的T0导通时间了,多看看手册,问题太简单了,就不要麻烦大神们了

楼主:
我用的是欧姆龙PLC和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不知该怎么设置
?????????????????????????????????????????????
新手上路

楼主:
我现在在组态中使用一个“标签”,属性中设置了“显示输出”和“按钮输入”,
对“显示输出”和“按钮输入“通过通道连接了PLC.
“标签”中能显示PLC中设置的计时器数值,但是却输入不了想要的计时数值!!!
输入数值后,自动又变成了PLC中设置的计时器数值!!!
新手上路
触摸屏中 显示和控制PLC中的计时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