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FX系列與Q系列的CPU序號要如何讀取

楼主(2014-09-20):
問題:FX系列與Q系列的CPU序號要如何讀取嗎?
翻了PLC手冊也沒有發現讀取的方法。不知道是否有這個功能?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没这功能。序列号是印在机身侧面。软件里没有。

楼主:
那不知有何方式可以綁定硬體
或是其他模組有序號可以讀取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在诊断里面,有个系统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诊断里面,有个系统信息
方便告之,要讀取那個暫存器?謝謝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