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输出0-15V的

楼主(2014-09-20):
用三菱FX1S版本是22215(D8001),应该可以带FX1N-1DA-BD模拟量输出模块,但是它只能输出0-10V或4-20MA,我想输出0-15V电压,请问有何办法?谢谢!

楼主:
模拟电位器想想改成触摸式的,原来电压是0-15

楼主:
没有,淘宝终于找到一个变换器,好难找

网友A:
找个支持模拟量控制的电源吧,pid来控制就OK ,模块就没有0-15V输出的

网友A:
貌似成本比较高啊

楼主:
100左右还行
求助模拟量输出0-15V的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