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40B+HC-KFS43伺服系统,现在出现启动时电机不转,振动后报警

楼主(2014-09-20):
我用定位模块QD75M1控制MR-J2S-40B+HC-KFS43伺服系统,设备正常运行1年多。今天出现电机不转,换了电机后还是电机不转,启动运行电机振动几下后MR-J2S-40B就报51报警,试下几下后QD75M1的ERR灯也闪烁报警,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我把QD75M1跟MR-J2S-40B参数重新设置一下后电机还是同样的情况,把HC-KFS43电机换到别的设备上也是不转,振动一下后报警,用MR-J2S-40A试电机,电机又运行正常。

网友A:
是否相序不对

楼主:
相序没错

网友B:
上其它机上,其它机是好的吗?看看马达的电源线有没有断

楼主:
在其它相同的设备上试HC-KFS43电机,伺服开启信号一给,电机就振动后报51号过载报警,把电机跟MR-J2S-40A驱动器试机没问题。

楼主:
HC-KFS43新电机换到正常使用的伺服系统MR-J2S-40B上不能用,用旧的电机就没问题

网友B:
型号是一模一模的吗

网友C:
修改加减速时间看看

网友D:
电机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