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232-ADP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4-09-20):
现在这个系统是一部FX3UC,一部FX3G,一部FX1S组成的N:N网络,FX3UC上加了一块FX3U-232-ADP,需要PC通信读取数据。
232在ch2上,设置通信格式后通过串口助手按照手册的例子发指令却收没反应。
通信设置检查了好几遍了,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哪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1s貌似就不支持NN网络吧 232能用嘛 貌似要485的说

网友B:
FX3U-485-ADP-mb

网友C(2015-01-12):
1s能用232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