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3和触摸屏通讯不了,求帮忙

楼主(2014-09-20):
电脑是win7-64位 软件是TIA V13 通过网线与触摸屏(型号TP700)进行通讯,但是不成功。
电脑内设IP 192.168.0.10 触摸屏IP192.168.0.1.求分析

楼主:
补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电脑PING 一下也不行吗?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ping了 通信良好啊

网友B:
触摸屏IP192.168.0.2

网友A:
触摸屏上选择的是PN/IE还是以太网 截个图 看一下
不好意思,不明白什么意思啊。不记得触摸屏上要选择这东西啊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
编TP700 Comfort触摸屏的软件应该是WINCC comform V13
TIA V13 里面包含的应该是WINCC Basic V13.这个应该编不了Comfort屏。所以可能连都连不了。
曾经咨询过西门子热线,你可以再去咨询确认下。

网友C:
楼主如果后续有编TP700 Comfort的软件,可否短我,并共享给我。
我后续项目也想用TP700 Comfort触摸屏,但没编程软件。找了很久也找不到
当然可以啊。你可以加我qq好友,以后互相帮助QQ403910855

网友A:
楼主 主?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帮忙,我用了一个比较蠢的办法~换了电脑。原来的电脑是64位,新电脑32位。据我所知,这是我操作过程的唯一不同。当然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我也不清楚。

网友D:
你PG接口选择的不对!我用64位的就可以给你的屏一样型号!

网友A:
触摸屏控制面板上的东西 楼主不是博图软件吗?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