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大家有没有试验过:
三菱FX2N-2AD模拟量模块,拉杆电阻尺,0-10V输入,在不使用送变器的情况下,可否用外部10V 电源(开关电源,DC-DC模块)来提供10V信号电压?
天生我才

楼主:
有没有试验过的朋友解答一下呢?
天生我才

网友A:
有试过东莞一家。真的不理想。每次的位置AD数不准。

楼主:
天生我才

网友B:
是可以的,但是不好控制,每次拉出的长度没法控制,有一点点位置偏差就电压的偏差,直接影响控制精度

网友C:
顶一下4楼。

网友D:
真的没有看懂你的提问,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来解答这个问题吧。你是讲原来用的是-拉杆电阻尺,它的输出0-10V。现在不想用这个传感器,改用开关电源或DC-DC模块来提供10V的信号----是吧?     我的回答是“可以”,但要加一个简单地电路。因为一般的开关电源或DC-DC模块输出电压是固定不变的,要实现0-10V的输出就要在输出端的正负极接一个电位器和一个固定电阻(这两个电阻阻值的大小要根据你的开关电源或DC-DC模块输出电压不同而定),电位器最好选用仪表使用的多圈电位器,这样你的一个简单地电压信号发生器就做好了。如果还不明白就联系我。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E:
同意6楼的。

网友F:
六楼的讲得很详细

网友G:
6楼讲解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