颗粒燃烧机怎么用

楼主(2014-09-20):
有谁知道颗粒燃烧机怎么用,在电气这一块应该怎么控制,利用什么恒温控制系统效果好一点,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吗?

网友A:
简单11111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111111·1·1·1·1
这位大哥,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嘛,和燃烧机接线有哪些区别

网友A:
颗粒 首先要有点火装置!点燃后 检测到一定的温度1 点火装置就 停!! 然后就是加料装置1
楼主在什么 地方 、?

网友A:
叫 生物颗粒·11

网友B:
一般都是人工点好的。。。。就是控制进风大小和进料多少而已

网友A:
我们做的都是自动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