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0):
MOV指令是三菱PLC的传送指令。MOV传送十进制数到数据存储器里面可以控制输出。那么单纯的传感器传送的数据传到数据存储器里面怎样比较的?传感器产生的数据会影响到输出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还望赐教。

网友A:
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
三菱PLC、、、、FX2N系列。谢谢。

网友B:
引用楼主豪爱控于2014-09-20 18:08发表的 这是个关于数据传送的问题、、、望指教! :
MOV指令是三菱PLC的传送指令。MOV传送十进制数到数据存储器里面可以控制输出。那么单纯的传感器传送的数据传到数据存储器里面怎样比较的?传感器产生的数据会影响到输出吗?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还望赐教。

一般來說,传感器會有一個輸出的對比値

例如 : 溫度 0~400度 = 1~5V (0~5V or 0~10v  or 4~20mA)
           當溫度為  0度時 會輸出1 V電壓
        溫度為400度時 會輸出5 V電壓

將電壓訊號接入 AD模組,AD模組會根據傳入電壓大小轉換成數値
例如:
         0~400度 = 1~5V  = 0~4000 (AD解析度)

當溫度=200度時 =>輸出 3V電壓 => AD値=2000
    將AD値2000 / 10 =2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