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和三菱plc编程上有说明区别啊?

楼主(2014-09-20):
欧姆龙plc和三菱plc编程上有说明区别啊? 我会三菱plc编,但是不会欧姆龙。欧姆龙的价格便宜,想学习
88908.com

网友A:
其实大多数PLC编程时都用梯形图编程,梯形图会用了,各个PLC品牌也就能互相变通。
三菱有的指令,OMRON一般也有,具体查看一下编程手册

网友B:
简单一点就是三菱X、Y、M.欧姆龙数字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