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触摸屏模拟的时候点一个按钮 其他按钮都一起动

楼主(2014-09-20):
为什么触摸屏模拟的时候点一个按钮 其他按钮都一起动 怎么让他们互不影响

网友A:
一起动肯定是你把那些按钮的读写地址写重复了,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B: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用同一地址了,如果不是校准一下屏,再不行是屏坏了

网友C:
电阻式触摸屏都是单点触控,出现这问题硬件损坏的几率相当低,一定是地址重复了

网友D:
地址重复

网友E:
你的那些按钮都是COPY的吧,不会没改吧!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F:
地址重复!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G: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H:
明显地址重复了,否则不会一起联动的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I:
把地址重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