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元件的选型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4-09-21):
比如给定某型号10KW电机,用三相电,那么选择多大容量的断路器、熔断器等等…… 我需要详细的计算公式和过程及其原理

网友A:
电机10KW额定电流基本上在20A左右,断路器选专用的电机断路器20-25A 的 。
交流接触器选25A ,线径6平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10KW额定电流基本上在20A左右,断路器选专用的电机断路器20-25A 的 。
交流接触器选25A ,线径6平方

网友C:
一般三相电机经验为1KW约2A左右,电流出来后,断路器和接触器就好选了

网友D:
线选4平方的就够了!

网友E:
很多公司为了追求工作效率,一般都已经做好了选型表,不需要花时间计算,什么功率的电机就会有标准配置的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型号。断路器的选择除了考虑额定电流,还要考虑分段能力和磁脱扣器的电流调整范围能否躲过启动时间的电流冲击。

网友F:
这两个也许你能用得上
下载积分:+1(windylj168) 热心助人!

网友G:
搞的比较详细,赞。

网友H:
一般2倍就够了

网友I:
太好了 有这么多的

网友J(2014-12-08):
6楼威武!

网友K(2015-05-30):
断路器选型可能要考虑过载及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