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OTC机器人系统

楼主(2014-09-21):
大家好!目前为止本人还没有接触机器人系统,请教大侠们这些OTC焊接机器人用的什么控制系统啊?与PLC比怎么样啊?
相信自我!

网友A:
机器人控制器在应用技术上比plc简单,就是一些运动和io!

楼主: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编程啊?不会是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吧。
相信自我!

楼主:
是专用PLC和专用语言吗?
相信自我!

网友B:
原来公司有,法拉克焊接机器人。机器人动作是他自己控制的你操作机器人,机器人记忆动作保存,有操作说明书,触摸屏和外围保护是PLC做的。和机器人有通讯,可以调用不同动作程序。如果你是想自己开发软件控制机器人,论坛有高手,自己在了6轴机器人控制,你可以联系他看看。

网友C:
你说是用OTC机器人,那应该是对机器人示教编程,是很简单的,他有专门的示教器,OTC是触摸带按键,通过在示教器选用不同的指令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说白了可能你以前没接触过,当你接触了以后,你会发现原来是如此简单,你需要做的就是把PLC和机器人的一些I/O对应上就可以了,比如启动,停止,外部急停及其他一些输入输出。
如果你想开发机器人系统,那就不是太容易的事了

网友A:
同意楼上说的,机器人在应用层是比较缉拿单的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助我,因为我马上要去江苏这家供应商培训,之前没接触过机人系统,所以想先做个简单了解。再次感谢大家!
相信自我!

网友D(2015-01-20):
还在出差.回去传大把图片上了.柜子都是自己公司做的.也涉及了两种机器人.库卡.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