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讯出现错误

楼主(2014-09-21):
触摸屏上设定的定时数据,在断电后,再重新通电,有时会有数据,有时又无数据,当重新设定数据时,显示通讯出现错误,是什么问题?PLC是FX1s用的是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断电后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A:
线路不好么
菜电

楼主:
通讯电缆和线路正常

网友B:
那个寄存器是断电保持型的吗?还是普通型的!普通型不具备保持!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楼主:
FX1s用的是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断电后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C:
是不是断电后 忘了重新上电 找不到设备 当然通讯不上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楼主:
已供电正常

网友D:
电池没电了。数据是存屏还是PLC?

网友E:
手头有没有多的PLC或者触摸屏,用替换法先排除硬件故障;我曾经遇到过,一个24V的电源不合格,烧毁了,让我的FX1S-20MR和一个信捷的文本,通信口同时烧坏的情况,出现类似楼主说的故障现象,先是无法通信,换PLC,能通信,不报警,但是文本上的寄存器数值不会变化,总是0,又换文本,才通信正常

网友F(2015-05-15):
给PLC加个风扇

网友G:
時好時壞最難抓問題了
先量量工作電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