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1):
TK6070IP的一款触摸,把原来MT6070I的程序下载进去后屏幕最上面一排主菜单显示口字型,但中间显示的字体正常请教老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选择字体再输入就ok

网友B:
你的电脑系统缺少你选用字体的字库,最好汉字选择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