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映泰直流电机 ,突然停止

楼主(2014-09-21):
有个流水线上有个映泰TROY的电机,大概2-3个小时会停止,红色报警指示灯在闪,需要拔掉电源1分钟后插上,又恢复正常。。。一直反复这样
求给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遇到这个问题,你可以在电机工作时检查一下直流电流,如果电流正常,那就是你的驱动有问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检查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样你只能请专业人员检查了。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