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下载线

楼主(2014-09-21):
三菱的FX3G与欧姆龙的CP1E都是USB编程口,那么编程通信线二者是否通用?谢谢。

网友A:
今日到现场看,确实FX3G是小的USB,就是以前的读卡器手机的接口(现在的手机的USB接口又不一样了),CP1L是打印机的USB口(方口)

网友B:
USB的基本都是B口吧。都一样一样的。

网友C:
FX3G有USB口?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USB打印机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SB打印机线
和打印机线不一样,别误导人家

网友F:
FX3G是Mini-B型USB接口.
CP1E是B型USB接口,
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