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s7200PLC与克瑞斯(KRS,台州亿丰电子)驱动器脉冲输入如何接线

楼主(2014-09-21):
第一次用S7200PLC控制台州亿丰电子的KRS系列伺服,利用Q0.0输出脉冲控制伺服电机,该控制器有两种脉冲输入方式:差动(+5v)输入和集电极开路(24v)输入,通过S7200脉冲输出口Q0.0选择了第二种输入方式(24V脉冲),但不知如何接线,尝试了几种接线都没成功。
请教各位大侠给予指点,给个接线图,不胜感谢!邮箱
1735970425@qq.com

网友A:
2脚接+24V ,
14脚接负脉冲
5脚接方向输入
设定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首先谢谢一楼的回复。回头试一下。
后来问了厂家,说在3脚、4脚各串一只3K的电阻,不然会烧毁内部的300欧姆电阻。3接脉冲,4接方向,这样就可以直接输入了。有时间再试试。
邮箱Lincyzj@163.com

网友B:
plc有没有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