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1):
我的电脑与FXPLC通讯,端口设置都对,就是无法通讯上,连接时显示无法通信,显示代码是0180840b。驱动程序也装好了,线是新买的,端口设定也没问题,就是不能接通,怎么解决才好。原来可以连接上的

网友A:
端口选择对吗?

网友B:
重启电脑或重装系统看看,或是软件重装

楼主:
重启电脑,不行,软件重装,不行,重装系统试试看吧

网友C:
大伤脑筋, 要不换个PLC试试。

网友D:
建议再仔细对对设置,往往以个小小的细节遗漏,都会使得你通讯不上,然后再怀疑你的电缆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你是直接用USB的编程电缆线还是USB转COM,然后是编程线,如果是这样 是编程线有问题  另外在电脑安装好驱动后,是否找到这条编程线

USB的编程电缆,COM口的编程电缆都不行

网友F:
驱动问题我遇到过。
mythic

网友G:
通讯超时,最好上你的设置端口图,多半是你的端口设置错误

网友H:
通讯线的驱动不对

网友I:
发个照片上来看看呢

网友J:
看下注册表

网友K(2014-11-14):
前阵子试过,重装GX后解决,我用的是USB转232数据线

网友K:
我现在还是用XP

网友L:
看一下你的设备管理器中的设备端口有没有,和你的通讯口是不是设置 一样

网友M:
1、线有问题
2、设置有问题

网友N:
com值不对,要在计算机设备属性里查看

网友O:
1,把USB-232的转换头插在电脑上,
2,检查设备管理器中的设备端口有没有COM*
3,  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P:
0180840b的錯誤是代表GX無法讀到PLC的回應,其情況如下:
1.NB到PLC間的傳輸線沒有插好.
2.NB到PLC間的傳輸線已損壞,其最有可能的是RS232_To_RS422的Converter壞掉(我自己就遇到
  過).
3.PLC的傳輸參數沒有設定好,建議你開啟你的PLC程式(使用GX),點選[OnLine]-->[Transfer Setup],若
  [Transfer Setup]反白無法點選請先將所開啟的各Monitor(監看)畫面全部關閉就可點選.在
Transfer Setup的畫面中點選Serial USB查看內容是否點在RS-232C,COM port是否選在NB連接
PLC的COM port,Transmission speed是否選在9.6Kbps.在點選PLC Module查看內容中的
Via Mac/MTA Transpaent mode是否有打勾,若沒有請點選打勾再按OK.

网友P:
剛剛的建議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Q:
要看你电脑什么系统,是不是用USB内置端口?什么样的数据线,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279838397@qq.com

网友R:
在编程界面里,左下角连接目标哪里按一下,然后正确选择好USB或COM口试试

网友S:
估计是端口设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