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伺服指令输入配线长度

楼主(2014-09-21):
伺服指令输入配线长度不能超过3米吗,如脉冲输入,使能……这些???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为何考虑这个长度,好像我未从需要考虑这个长度,距离为什么放那么远呢?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B:
不是同一个箱子里的么?不是更应该考虑干扰的么?

楼主:
电柜与伺服电机距离超过20米,结果伺服驱动器只能放在伺服电机20以内。但驱动器与PLC距离又超过10米,我做的是用脉冲控制伺服移动距离的。这个脉冲太远了……。,说明书上说输入配线不能超过3米——,好纠结地说……。要用通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同一个箱子里的么?不是更应该考虑干扰的么?
电柜与伺服电机距离超过20米,结果伺服驱动器只能放在伺服电机20以内。但驱动器与PLC距离又超过10米,我做的是用脉冲控制伺服移动距离的。这个脉冲太远了……。,说明书上说输入配线不能超过3米——,好纠结地说……。要用通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