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1):
现在想设定一个急停开关,急停开关一按,输出点全部都没输出,输出点全是开关量,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指令能实现呢?

网友A:
不知道急停开关控制PLC的电源算不算。

网友B:
三菱的我是用ZRST批量复位的

网友C:
引用楼主奋斗人生于2014-09-21 23:12发表的 请问各位大虾关于欧姆龙CP1L的问题! :
现在想设定一个急停开关,急停开关一按,输出点全部都没输出,输出点全是开关量,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指令能实现呢?

将输出关闭位(P_Output_off_Bit    地址:A500.15) 置1,将关闭所有输出点,包括扩展模块,模拟量模块。

例如:
LD 0.00
LD 0.01
KEEP A500.15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奋斗人生)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输出关闭位(P_Output_off_Bit 址:A500.15) 置1,将关闭所有输出点,包括扩展模块,模拟量模块。

    例如:

    以前真的没有注意过P_Output_off_Bit 的使用,谢谢!

网友E:
    一般都有这个禁止输出的M来使用

网友F:
    之前真没注意过这个。
    相信自我!

网友G:
    和三菱的M8034一样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