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我在现场调试用的富士PXR9-TCY1-W-000型号的温控仪,一通电,设定值为300度,实际温度为28度,固态继电器工作电热管处于加热状态,控制模式是PID自动控制,一直加热到300的时候固态停止加热,由于温度惯性一直升到330度(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超出这么多,既然是PID调节为什么不提前间断加热),后来等温度一直降到275度又开始加热了,后来就开始越来越稳定了,最终在300±5度上下徘徊,为什么第一次加温的时候偏差会这么大呢。加温时用过仪表自整定。

网友A:
PID控制加热,在你设定温度后第一次加热时执行的是自整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控制加热,在你设定温度后第一次加热时执行的是自整定功能

是的,就是这样设定的

网友B:
就是字整定也不可能超这么多,加热介质是什么,空间是不是密闭,介质是有没有流动,就算最差的情况,温度也不会偏差5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字整定也不可能超这么多,加热介质是什么,空间是不是密闭,介质是有没有流动,就算最差的情况,温度也不会偏差5度吧

没有5度的偏差怎么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5度的偏差怎么可能

這是可以的,這是PID控制問題。將P値放大
基本來說
P : 越大,穩定時間越長,但不易超過設定值。
   越小,穩定時間越短,但容易震盪。

I :  越大,穩定時間越長,過低情形較少。
   越小,快到設定值,容易過高或過低。

D : 越大,容易小幅震盪。
   越小,較長時間穩定。

這只是基本控制,但會因環境或控制方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當然也會因為設備及要求條件不同而不同。
jianming

网友D:
PID参数还没优化好,自整定后最好自己再微调下。一句话,参数没调好

网友E:
pid参数设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