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富士SPB plc时钟寄存器地址是D0020-2B吗?找资料找不到啊?谁知道啊?

网友A:
D8004~D8007为日历地址,前提是你的SPB支持日历。

D8004的高字节为分,低字节为秒
D8005的高字节为日,低字节为时
D8006的高字节为公历的后2位,低字节为月
D8007的高12位为0,低4位为星期。

这种会在使用上带来不便,因此建议TRD(FNC 174)时钟读取指令,例如:
TRD D0
这样:D0  年
           D1  月
           D2  日
           D3  时
           D4  分
           D5  秒
           D6  星期
请注意,D8004系统特殊寄存器内的数据为BCD数据,通过TRD指令后,得到的数据为二进制数据。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这里有一段程序,以前的一个人编的,说是和时钟有关的,我没弄懂.
怎么发图啊?我发布了图呢.
图中标的是D0020-2B是时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这里有一段程序,以前的一个人编的,说是和时钟有关的,我没弄懂.
怎么发图啊?我发布了图呢.
图中标的是D0020-2B是时钟呢?

前面的回帖中已经说明了,SPB中直接的时钟地址就是D8004开始的。

但是,使用时钟读取指令,例如:TRD D001A,那么D001A就是年了~~~

如果你在程序中找不到D8004,那么请查找TRD指令。

Good Luck~

楼主:
TRD指令也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D指令也没找到.

有诸如触摸屏等上位机吗?有的话上位机也可以写时钟。

没有任何就这个程序的话请上传你的程序。

Good Luck~

楼主:
有屏幕,屏幕程序我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