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LC和变频器实现两台电机速度同步控制

楼主(2014-09-22):
哪位大神有程序能让我学习下吗?我的邮箱
455041908@qq.com

楼主:
1台PLC控制两台变频器,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一台电机,如何实现两台电机同步

网友A:
具体要实现怎么样的同步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PLC 控制一台变频器 电机加装一个编码器再控制另一台变频器 这样2台电机就可以同步了

网友C:
看你的要求高不高,不高的话就用第一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到第二个变频器的输入,高的话就用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