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目前了解到了一些西门子工业节能改造的信息,不过仅限于案例方面,他们的产品呢?
除了西门子之外,还有哪家做呢?
目前对节能需求较大的行业都是哪些呢?

网友A:
节能?怎么节?只能改造了设备更新设备了。

网友B:
产品比较全,毕竟是百年企业,产品方面:
SIRIUS 高能效工业控制装置
SINAMICS 高能效驱动装置
SIMOGEAR 高能效减速电机
SIMOTICS 高能效电机
SITOP 电源
SIMOCODE pro 高效能源管理系统
SINUMERIK Ctrl-Energy
SIMATIC 能源管理系统
SENTRON Powermanager 能源监控软件
上面说的还都只是大类,里面有各种型号的产品,无法太详细列出
其他家专门做工业节能的还不太清楚,等待大家补充
需求较大的,首先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建材这种,可以百度一下能耗排名,里面的行业都应该需要。
然后是中小型的工厂,虽然不用做很大型的改造,但是能耗监控还是需要的,比如食品饮料这种。
最后就是某行业的某个设备,特别需要节能的,比如起重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