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5.4仿真器如何仿真DB块数据

楼主(2014-09-22):
请教高手,s7-300 5.4仿真器如何仿真DB块数据,谢谢!

网友A:
将“块”一起下载到cpu。

网友B:
一样的哦

楼主:
找不到DB块仿真器,在哪个菜单,我只找到IB,QB,MB,T.C的仿真器,请教高手,怎样才能仿真DB块,谢谢!

网友C:
先点击工具栏的“插入通用变量”图标,如图一;
然后在弹出来的窗口输入DB块的地址,如图二。
图一:
图二:
下载积分:+1(yinshuai1231) 好贴好贴!

楼主:
还是不能,输入地址时如图一

楼主:
描述:输入地址时
还是不能,输入地址时如图

楼主:
描述:输入地址后
输入地址确认后

楼主:
我是点击插入通用变量,请问高手我错在哪个地方,谢谢!

网友D:
用变量表强制????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点击插入通用变量,请问高手我错在哪个地方,谢谢!
按你的情况你应该输入:DB13.DBB0

楼主:
DB13.DBB0可以呢,多谢天使之心!!!!
下载积分:+1(yinshuai1231) 好贴好贴!

楼主:
想问下,s7-300 5.4仿真器如何仿真模拟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问下,s7-300 5.4仿真器如何仿真模拟量。

楼主:
描述:刚学会
哦,我明白呢,多谢天使之心!!!

楼主:
问一下高手,PIW272同DB10.DBD0是什么关系,PIW272仿真输入20000,DB10.DBD0输出18,为什么,麻烦高手教我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一下高手,PIW272同DB10.DBD0是什么关系,PIW272仿真输入20000,DB10.DBD0输出18,为什么,麻烦高手教我一下

从你14楼的程序来看,程序是调用了FC105块,是转换、计算线性模拟量的程序块。
模拟量输入地址PIW272输入的是整数,其中最大的有效值是27648,也就是说27648对应你程序中的上限25.0,通过FC105块的转换、计算,变成实际的模拟量数据,然后放在DB10.DBD0中。当PIW272中输入的数据是20000时,对应的模拟量数据就是18.0。
还有不明白的,你把鼠标点在FC105上,然后按下键盘的F1键,调出帮助看就可以了。

楼主:
哦,明白了,再次多谢天使之心!!!

楼主:
为什么写了解释文件后,A01_TT变成红色,DB10.DBD4可不可以写解释文件,如何写

楼主:
DB10.DBD4解释文件输入

楼主:
哦,我知道了,是数据类型搞错了。原来是WORD,改成INT.

网友E:
直接变量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