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9-22):
proface触摸屏gp37w2-bg41-24如何恢复出厂状态.因原有旧程序有密码,我要删除重灌新程序.

网友A:
進入離線模式,執行初始化

楼主:
请问版主大人如何进入脱机模式,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大人如何进入脱机模式,请指导一下.谢谢!
一看樓主就沒有找相關手冊先研究一下,那就上本手冊給你看看,裡面有說明的

楼主:
感谢版主大人赐下使用手册,这是我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