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电机一定要使用定位模块吗

楼主(2014-09-22):
用伺服驱动控制伺服电机一定要使用定位模块吗

网友A:
根本不需要,现在一般的 PLC 都内置带这个功能;
当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要求过高,或别的什么问题,可能会用到 定位模块;

网友B:
伺服驱动控制伺服电机, 基夲動作只要有高速脉冲輸出就可以.比如三菱fx系列

网友C:
你用什么plc~

网友D:
看你怎么控制了。位置控制发脉冲还是力矩控制发模拟量,还是速度控制。也可以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