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故障现象:POWER、RUN灯亮,64个I/O点指示灯全部亮。
首先,连接上编程电缆,使用编程软件,点击“诊断”—“PLC诊断”,提示为:I/O配置错误。
拆机,发现I/O板集成块TD62083AFN(丝印083A)烧黑、已损坏(这个集成块完成8路继电器的驱动,共使用了4个这样的集成块,完成32路继电器驱动),焊下该集成块,再通电,故障不变,用手摸2个I/O控制集成块CG46842-107,烫手严重,断电,测量I/O板5V供电的正向电阻,10欧,正常为1K左右,拆下其中一个I/O控制集成块CG46842-107,测量I/O板5V供电的正向电阻,恢复到15欧,但还不正常,再拆下另一个I/O控制集成块CG46842-107,测量I/O板5V供电的正向电阻,1K,恢复正常,判断为2个I/O控制集成块都损坏,更换以上3个集成块,再通电测试,除3个输入点X6、X7、X13异常外,其余I/O点都恢复正常,3个故障输入点的现象:X6输入时,灯不亮,X7、X13没输入时,灯常亮。
拆下CPU板,单独测试I/O板,通电,分别输入X6、X7,测量相应的光电耦合器输入侧电压正常,输出侧电压不会变化,判断是光电耦合器损坏,更换后,恢复正常,X13使用了一个4路光电耦合器集成块PS2805-4,试直接更换,恢复正常。
总结:共计损坏3个集成块、3个光电耦合,呵呵,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严重的故障!!
  • 下载积分:+1(13168074633)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wsir123) 感谢分享!

网友A:
    厉害啊,顶一个,谢谢分享。
    相信自我!

网友B:
    这样的文章适合加精

网友C:
    楼主真的好厉害,顶一下!

网友D:
    不错, 我们正常维修都是这么处理的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E:
    楼主我的fx1n60mr 红色error故障灯亮 全部输出无,是那里坏了。

网友F:
    打了胶的怎么焊下来啊

网友G:
    厉害,高手,能在哪儿学习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fx1n60mr 红色error故障灯亮 全部输出无,是那里坏了。

    应该cpu板的机会大,先外围元件,后集成块,我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H:
    太厉害了,高手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了胶的怎么焊下来啊

我是用热风枪搞掂它的,吹一下,胶会变软,用万用表笔挑干净那些胶,好搞的,
集成块四边引脚加点松香水,再用热风枪吹集成块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厉害了,高手啊,学习了

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搞这个赚不到啥钱的,收回来220元,花了那么多零件,你说我卖出去能赚多少钱。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I:
楼主会修欧姆龙的不?  我这有个欧姆龙的坏了。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搞这个赚不到啥钱的,收回来220元,花了那么多零件,你说我卖出去能赚多少钱。

确实,修这个,很耗费脑细胞的。

网友K:
太厉害了,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会修欧姆龙的不?  我这有个欧姆龙的坏了。

可以,有问题可以加我QQ:280728266.

网友E:
我的fx1n60mr现在error故障灯不再亮,但报范围设置起始不正确ES:0180200e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

网友L:
能测出这些元器件损坏,但是芯片购买也比较困难,光耦还行,通用的东西,那些上百脚的芯片,看着就头大。

网友M:
这是传说中的芯片级维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测出这些元器件损坏,但是芯片购买也比较困难,光耦还行,通用的东西,那些上百脚的芯片,看着就头大。

可以测出好坏,是的,一个I/O控制芯片CG46842-107淘宝要50元,不可能都买啊,
是平时收回来的报废板子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fx1n60mr现在error故障灯不再亮,但报范围设置起始不正确ES:0180200e  请问楼主如何解决。

“清除PLC内存”试试,不行的话,硬件故障,CPU板子的机会大,先检查外围元件(可以数字表测贴片电阻,模拟表测晶体管),后芯片,
不知道这样说,对你有没有用了。

网友N: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