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恒功率这个问题!
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样的电源?60V10A

要求是直流
功率可随意设定,要求:20到120W

楼主:
请知道的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PAS60-12  输入100-240V  输出电压0-60V,电流0-12A,都是可调
比如设定一个功率70W,负载阻值会因温度变化而有一定变化,所以功率就会有一定变化。PAS60-12这个电源可以自动调整??

楼主:
比如设定一个功率70W,负载阻值会因温度变化而有一定变化,所以功率就会有一定变化。PAS60-12这个电源可以自动调整??

网友A:
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固定的,比如直流电压5V,电流3A, 这个事固定的,不会因你电阻发热而变化
会的,加热过程中电阻会变化,所以电流就会变化,最后功率是会变化的!

网友B:
物理。功率=电压*电流。电压平方/电阻。 电阻变化了。电压也变化才可以。工作电阻不容易测量。容易测量电压和电流。如果电流下降,升高电压
直流电源输出的电压是恒定的!所以电阻变化了功率就会变化,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有恒功率电源?或是有别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直流电源输出的电压是恒定的!所以电阻变化了功率就会变化,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有恒功率电源?或是有别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高频加热上有恒功率电源。功率小的市面上估计没有。可以自己做个,找懂电源的人改。我原不懂电源,不过自己改个一个,用热电阻串开关电源上的电位器。然后温度变化,电源输出电压也变化。温度升高电压下降。你可以试试看。不过不是恒功率的,要恒功率需要模拟量控制应该。

网友B:
简单点就是。开关电源上的电位器,改变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压。24V开关电源MH的,我改个,电压可以在7-27V。

网友A:
各位大哥,SPA是恒压电压,比如是5V不变,输出电流是3A,也是不变的,你负载电压电话,设备内部会自动调整的,保证电流还是3A,这不就是保证恒功率了吗,要不怎么会叫恒压恒流设备呢
电源型号可否告之?

网友A:
菊水 SPA60-10 百度就可以搜,我也可以帮你联系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