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把速度反馈到PLC上显示在屏幕上 步进电机能反馈速度吗

楼主(2014-09-22):
伺服电机怎么把速度反馈到PLC上显示在屏幕上 步进电机能反馈速度吗

网友A:
伺服读编码器,步进加编码器哦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要看要求的,也就是说,是十分准确,还是需要个速度值看看
你用 脉冲频率 转换一般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应该只是个大概吧,你就计算下发出去的脉冲来转换呗。要准确的就编码器

网友D:
伺服:1,获取反馈脉冲,2,总线控制获取,3,窜口通讯获取
步进要加装编码器

网友E:
用通讯的吧,很方便

网友F:
利用编码器反馈脉冲 ,再用通讯方式将数据读取到屏上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G:
如果速度需要很精确的话。
1、使用带通信功能的控制系统。
2、追加编码器。
3、使用伺报电机编码器输出端口。
如果不需要很高精度。
根据脉冲频率计算。

网友H:
步进属开环系统,不可能有反馈速度,如果加装编码器测速度,其实已经变成伺服系统,那还不如买伺服.

网友I:
楼上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