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各位前辈,我想问下富士18.5G1S-4C变频器带一台电机11KW,输入电压为380V,电机我要用三角形接法,通过变频器VF直线特性调频调压输出电压为220v,这样可以带三角形电机吗?
    询问富士技术说380V变频器可以调频调压,但峰值电压不变,峰刺电压很高并担心电机的耐压值不够,不能使用。明白的可以解释下!

网友A:
电机是多少千瓦?

网友A:
没有必要改成三角形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以后被恢复出厂设置后可能烧掉电机!

网友B:
完全没问题,不会出问题的,因为电机11kw本身就是三角形接法,但不知楼主为啥要最高电压只220v,难道是我没看懂吗?
客户电机为三角形200-260V    星形为350-450V,但客户要用三角形接法,但变频器要用380V的,调输出电压220V左右

楼主:
客户电机为三角形200-260V    星形为350-450V,但客户要用三角形接法,但变频器要用380V的,调输出电压220V左右

网友C:
变频器所接的电动机都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D:
没有问题,不管是三角或者Y型,线圈没有变,也就是说线圈耐压没有变,峰值电压无需考虑。另说下,使用中电机烧毁百分之九十多的原因都是因为过流发热引起绝缘层老化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问题,不管是三角或者Y型,线圈没有变,也就是说线圈耐压没有变,峰值电压无需考虑。另说下,使用中电机烧毁百分之九十多的原因都是因为过流发热引起绝缘层老化引起。

不要在这里误导别人,三角形和星型电压是一样吗?

网友E:
只要把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整到71HZ电压380V工作频率50HZ就能达到输出220V电压。

网友F:
电机的耐压值是电机绝缘等级名牌上有,峰刺电压没有超过就ok。

网友G:
使用变频器时电机接法都是三角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这里误导别人,三角形和星型电压是一样吗?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把内部线圈看成一个个部件,不管Y型或者三角线圈还是那个线圈没有变化。也就是说线圈本身是可以承受这个电压值,不会导致绝缘击穿。电机损坏是过流还是过压损坏判断很简单,只要在第一时间摸电机外壳,壳体全部烫手过流,不烫或者局部烫手过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把内部线圈看成一个个部件,不管Y型或者三角线圈还是那个线圈没有变化。也就是说线圈本身是可以承受这个电压值,不会导致绝缘击穿。电机损坏是过流还是过压损坏判断很简单,只要在第一时间摸电机外壳,壳体全部烫手过流,不烫或者局部烫手过压。

正是因为电机出厂就按它的接法接好了的,如果改变它的接法,那你里面线圈上分配的电压就会改变,如果是三角形改成星形,线圈上的电压小了,更安全,但电机没力了,带负荷也不行呀,如果是星形的改成三角形接法,那线圈上电压更高,更危险呀,横竖都会搞坏电机,我是说你只说线圈的耐压,但没说接法不同,线圈分配的电压不同,你应该说如果是380v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如果改成星形接法,它就可接660v左右的电压,那就线圈上的电压没啥变化,其实你应该知道,可能只是没表达清楚罢了。

网友H:
你这个可以380V直接星型接法运行啊!!!!!!干嘛三角形?

网友I:
你是三角型220V 、星型380V  你直接把三角接法换成Y就可以了。

网友I:
把电机三角形接法该为星型

网友J:
或者直接购买三相220V 的变频器使用三相220V电机.或者用380V变频器接星型电机(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