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驱动器设置16细分时电机能正常转动,设置在8细分时,起动和停止时有尖叫声,并且电机不转。设在1-4细分时,电机不能转动,只有尖叫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望高人指点。电机是42的二相步进电机。是不是驱动器小了?

网友A:
步进电机电源是24V还是36V?估计根本原因是你PLC发脉冲的频率和驱动器细分设置不是很匹配,还有可能是你的驱动器质量或者步进电机电源质量不太好

网友B:
你改了细分而没改脉冲速度吧,改小了细分不改脉冲速度相当于转速加倍,步进到不了那速度,42电机带载可能就5.6百转

网友C:
都好专业啊,好羡慕你们哦

楼主:
是的,只改了细分,没有改脉冲

楼主:
在16细分时转速太慢了,想提高速度,就该了细分。第一次弄不很明白

楼主:
电机电源是24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16细分时转速太慢了,想提高速度,就该了细分。第一次弄不很明白

步进电机速度快不了,57电机最高也就700转左右,再快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步进在低速下用高细分驱动还是可以的,高速的话还是用伺服吧,台达B2默认3000转,改参数后可以到5000转,松下A5默认可以到5000转,小负载下接近6000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电源是24V的

2相电机分高速接法和低速接法,你看下你接的是哪种,适当提高驱动器的电压和电机的驱动电流都可以提高电机性能,相应的电机温度也会变高,80度左右算正常的,

网友B:
http://www.leisai.com/product/detail.aspx?id=99&nodecode=101030&ArrayParentID=0,1&ParentID=1&PinID=15
这是雷塞42电机的资料。里面有矩频曲线

网友D:
频率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