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日前得一三菱FX2-80MR plc,因为不能解除程序密码,拔掉电池放了几天,后装回电池开机,PROG.E指示灯闪烁,写入程序提示“起始范围设置错误”。
读出PLC信息,内存容量等参数错乱,清除内存数据后依旧这样。请问能修复吗?该咋弄呢?
写入程序提示“起始范围设置错误”。
起始范围设置错误

内存容量等参数错乱,清除内存数据后依旧这样
内存容量等参数错乱

设置完后提示不能超过2字符

网友A:
引用楼主sunnywind于2014-09-22 17:46发表的 PLC写入程序错误,内存数据错误且不能写入  求助 :
日前得一三菱FX2-80MR plc,因为不能解除程序密码,拔掉电池放了几天,后装回电池开机,PROG.E指示灯闪烁,写入程序提示“起始范围设置错误”。
读出PLC信息,内存容量等参数错乱,清除内存数据后依旧这样。请问能修复吗?该咋弄呢?
写入程序提示“起始范围设置错误”。
[attachment=126251]
内存容量等参数错乱,清除内存数据后依旧这样
与通讯设置不对应

楼主:
但原程序读出正常的哦。
按通讯设置也正常的

网友B:
这个是因为原来PLC和现在软件上的参数对不上。所以你在下载的时候选一下参数选项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zz2679493)
  • 下载积分:+5(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C:
    可能是因为未选中“PLC”参数!

网友D:
    就第一张图知道:是你没有勾选‘PLC参数’项。
    勾选了‘程序’和‘参数’,在写入过程中系统会先写入‘参数’把原来的替换掉,紧接着再写入‘程序’。

网友E:
    我支持没有勾选‘PLC参数’项。

网友F:
    重新格式化再写入看看

网友G(2015-03-02):
    三菱Fx系列PLC那么多解密软件怎么会解不开密码.原因支持6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