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2):
求大神:
        怎样把一个寄存器里面的数传到令一个寄存器。两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是负数,用那个寄存器,还有什么指令,PLC是CP1E的

网友A:
引用楼主zhq43510896于2014-09-22 17:57发表的 怎样传输数据 :
求大神:
        怎样把一个寄存器里面的数传到令一个寄存器。两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是负数,用那个寄存器,还有什么指令,PLC是CP1E的

MOV指令就可以了。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