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滑台运动

楼主(2014-09-22):
做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的滑台,滑动距离195mm,要求1s移动到头,也就是1s移动195mm,求助高人选什么样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用什么样的?水平移动,滑台上负载大约10kg。谢谢!

网友A:
还是伺服吧

网友B:
看看86的闭环控制步进能不能达到你要求,大力矩,高转速

网友C:
步进也可以

网友D:
我觉得你这么高的速度非要用步进,本身高速扭矩就低。就算导程5mm你也要转40圈,一秒让步进转四十圈到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要看你的负载。

jianming

网友E:
这么高的转速要求还要保证力矩,估计买步进电机的价钱都够你买台伺服了,何必自讨苦吃

网友F:
如果是步进电机加丝杠的话有点悬,用导程为10的,转速还要1200r/min呢
如果用同步轮呢,
不过高速的话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G:
同意楼上,如果不用伺服的话,就用同步轮吧

楼主:
谢谢各位,决定用伺服

楼主:
该选什么样的伺服?还望大家指点。

网友H:
主要是转矩,步进高速转矩会下降很多,不知道有没有2500转打转矩的步进电机